[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5K22芯片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2013-07-30):
拿别人的程序 尝试的编译、跑下,但提示说找不到对应的芯片,各位大神求解呀~~

网友A:
检查PICkit3的供电,用单独的电源还是USB供电呢

网友B:
1、如果你是从别人那拷贝的源代码,但没有拷贝项目文件的话,则你需要重新建立项目文件,并在MPLAB中设置编译器、芯片型号等。、
2、你首先要保证编译通过,从你的图片中没有看到编译成功的输出。
3、MPLAB要求源代码和项目文件必须在英文路径下。
4、在确信代码编译通过后,在连接PICKIT3之前尚需确定目标板的供电源,你可以选择目标板外部供电,也可以选择PICKIT3提供电源(在MPLAB的setting菜单中设置)。
5、保证ICSP连接顺序和连接电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