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系统中用CPLD

楼主(2013-07-30):
(无正文)

网友A:
DSP的速度较快,要求译码的速度也必须较快。利用小规模逻辑器件译码的方式,已不能满足DSP系统的要求。同时,DSP系统中也经常需要外部快速部件的配合,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的电路,有可编程器件实现。 CPLD的时序严格,速度较快,可编程性好

网友B:
嗯,非常适合于实现译码和专门电路。

楼主:
好的,结贴了

网友C:
扩展电路的。

网友C:
尤其是6000的dsp和FPGA结合的。

网友D:
用CPLD一般都是用于DSP的外设扩展和做译码功能

网友E:
一般的处理CPLD就够用了,除非运算量很大,而且要求快的才用DSP

网友F:
IO扩展了。

网友F:
利用FPGA可以扩展出狠多的外部功能和IO设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利用FPGA可以扩展出狠多的外部功能和IO设备。

你用过FPGA给DSP做过外扩吗  我最近在设计用FPGA做外扩
并协助做些算法处理
你用DSP和FPGA通讯时用的是哪种接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FPGA给DSP做过外扩吗  我最近在设计用FPGA做外扩
并协助做些算法处理
你用DSP和FPGA通讯时用的是 ...

你用哪家FPGA?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FPGA给DSP做过外扩吗  我最近在设计用FPGA做外扩
并协助做些算法处理
你用DSP和FPGA通讯时用的是 ...

如果是altera的,一般使用emif就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FPGA给DSP做过外扩吗  我最近在设计用FPGA做外扩
并协助做些算法处理
你用DSP和FPGA通讯时用的是 ...

xilinx的,可以使用srio,高速串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用过FPGA给DSP做过外扩吗  我最近在设计用FPGA做外扩
并协助做些算法处理
你用DSP和FPGA通讯时用的是 ...

而且,rapid io速度是按G来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用哪家FPGA?

Altera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altera的,一般使用emif就行的、。

嗯  我就接到了EMIF接口上拉  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ltera的

那就是用emif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  我就接到了EMIF接口上拉  呵呵

楼主可要多多指教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就是用emif吧

嗯  用EMIF的时候   你们一般地址和数据线都用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  用EMIF的时候   你们一般地址和数据线都用多少

我们数据是设计的32位的,所以数据线使用ED【31:0】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  用EMIF的时候   你们一般地址和数据线都用多少

地址线设计的没有使用低两位,所以地址线左移两位使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  用EMIF的时候   你们一般地址和数据线都用多少

不知道你们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你们使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现在都是我设计的   我准备全部连上

网友G: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从PAL和GAL器件发展出来的器件,相对而言规模大,结构复杂,属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范围。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是我设计的   我准备全部连上

自己做的 板子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的 板子么?

是的   自己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自己做的 板子么?

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