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2013最小系统原理图

楼主(2013-07-30):
第一次接触msp,不知道msp430f2013最小系统如何接,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小系统很简单的就是外部时钟电路、上电复位电路、再加上单片机的,至于3V供电的直接外加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很简单的就是外部时钟电路、上电复位电路、再加上单片机的,至于3V供电的直接外加就ok啦 ...

哦,昨天看了一下2系列用户手册,主要是对下载接口的接法有疑惑的,看了手册也知道了怎么去接了 你们都是使用什么下载器下载的

网友B:
这个同求……………………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用BSL下载     下载口是哪两个?

网友:
你参考别的电路设计一下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