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的电气参数匹配问题

楼主(2013-07-30):
手机的充电器头摔地上一下,不工作了。参数是
输入:100 - 240V    0.15A
输出:      5.0V    1000mA

手头上富余一个其它的充电器头,参数是
输入:100 - 240V    0.2A
输出:      5.0V    400mA

插到手机上也能充电。问使用这个头好不好?影响大不大?

楼主:
(现有的 400mA)  <<  (原装的 1000mA)   ,将影响哪些因素?

网友A:
充电慢点,效率低了呗。
你插电脑的USB不也是充电么,那个的充电参数也不是很你手机一样,不是一样用么。
电压对基本没问题。

网友B:
门外汉,猜一下:

手机充电的充电电流由充电管理芯片来控制,充电管理芯片位于手机内。

手机充电器只提供稳压源,本身不限流。

1000mA的手机充电电流,慢充为0.1C,也就是100mA。或者别超400mA(0.4C)。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手机为慢充,而且手机充电器参数没虚标太过分,可以充。可能发热会大一点,具体要看电流。

网友C:
用稳压电源接个USB端子,插入 充电看下充电电流多少?
是否是分段的增加电流 比如说0.2 0.4 0.6 0.8 1A 分这几个段慢慢增大充电电流。
如果充电电流远大于0.4 建议重新配个 否则充电器容易发热损坏。
另外,建议自己把原来的拆开,自己修理下

网友D:
感觉需要看电池充电参数,最大400mA的充电电流是否会对电池寿命有影响?

网友E:
充电一般要分几种情况,恒压充电、涓流充电,不同的充电管理方案决定了影响充电的因素。
充电池本身的角度来说,一般充电电流小点好,缺点就是充电时间长,但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网友F:
擦下汗先。充电管理是在手机的电源管理芯片集成的,电流根据充电器能力调配。

一个水龙头大点,一个小点,分别灌一个桶,都能灌满,只是时间问题,不过可能大的灌太急,用久了会把桶底给冲烂了,小的比较安全。

小的来充,如果手机本身管理不好或者充电器不好,很容易就会把充电器烧了,因为充久了会发热,楼上也有提到,充电器供不起,手机还猛要,不坏都难。

综上,充几次看看,如果发热正常,就能用,如果发烫,那还是换个吧。一般充山寨手机都会发热严重的。

网友G:
功率小,充电慢

网友H:
充电器输出一般有最大功率限制,会限流的,电流大了,电压会下跌,电流自然不会增加。
手机侧的充电就复杂了,如果手机侧的限流值大于充电器侧的限流值,充电器输出电压会下跌,手机可能会出现充电意外而主动停止充电。如果没有这些问题,可以放心用,只是时间长一些而已。

网友I:
只要电压合适,放心用吧。不过显然,第一个电源适配器(注意,这不是充电器!)的参数是胡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