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击穿问题

楼主(2013-07-3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阻你去掉就可以了,电阻丝负载不需要防止误触发,误触发只能触发一个半周,而且电阻丝工作一个半周也不会有任何影响的。如果可控硅是低灵敏度的,本身就可以不要防止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你去掉就可以了,电阻丝负载不需要防止误触发,误触发只能触发一个半周,而且电阻丝工作一个半周也 ...

谢谢版主回复,前几天已经将这个470欧姆的电阻去掉,已经测试几天并没有发现可控硅再击穿的问题。
同时有个疑问想请教下,这个电阻是需要靠近可控硅处吗?以前的前辈也都是用这个电路并没有发现问题,不同在于我可控硅散热问题,将可控硅单独做一个板子(链接的只有进线和出线),可控硅板子上引出2条控制线A2和G端到另外的控制板,长度大约20CM左右。RC吸收电路和其他控制电路都在控制板上。
能否分析出来时什么原因烧电阻的,是否是先击穿可控硅?
链接到可控硅控制的L端是直接在控制板上的电源端L取的(没有从可控硅输入端连线),是否这个也会产生影响?

网友B:
楼主会不会把R2和R5链接在了A2和G之间了

网友A:
烧不见得是这里烧,要考虑是否过热和浪涌电压的问题,建议加MOV吸收浪涌电压,另外触发电流不足,可控硅“慢吞吞”地导通也会导致发热和烧毁。50Hz电路属于低频,RC吸收电路远离可控硅没有啥问题,但是门极的引线要尽量短,以免引入干扰。楼主测一下工作时候可控硅的温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会不会把R2和R5链接在了A2和G之间了

如果接在A2和G间会直接导通可控硅不受控制,这个可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见得是这里烧,要考虑是否过热和浪涌电压的问题,建议加MOV吸收浪涌电压,另外触发电流不足,可控硅“ ...

温升没有问题,由于是热水器用的是水冷的,击穿后我有用手触摸过温度不高。应该不是温度过高击穿的原因,如果是温度过高击穿,应该也会有些异味,我想了想最大的可能应该是门极引线的问题。之前的封装可控硅没有这问题,有可能是TO-220封装的性能有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见得是这里烧,要考虑是否过热和浪涌电压的问题,建议加MOV吸收浪涌电压,另外触发电流不足,可控硅“ ...

在可控硅的输入和输出加过561的压敏电阻,工作了大半天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过一个老教授给了个处理意见将470的电阻移动到靠近可控硅处。目前还没有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可控硅的输入和输出加过561的压敏电阻,工作了大半天出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过一个老教授给了个处理意 ...

带着470电阻做的实验??

网友C:
前几天已经将这个470欧姆的电阻去掉,已经测试几天并没有发现可控硅再击穿的问题。
同时有个疑问想请教下,这个电阻是需要靠近可控硅处吗?以前的前辈也都是用这个电路并没有发现问题,不同在于我可控硅散热问题,将可控硅单独做一个板子(链接的只有进线和出线),可控硅板子上引出2条控制线A2和G端到另外的控制板,长度大约20CM左右。RC吸收电路和其他控制电路都在控制板上。

问题有可能出在20CM引线上,加热电热丝时的瞬间导通的大电流在20CM引线上建立的电压,通过470欧姆电阻加到G上烧的,所以去掉470后才不烧了,那个老教授说得对,把470欧姆接在管子上,不能接在20CM以外。这个470是在触发前防止误触发的,你的大电流是在触发后产生的,有的电热丝冷阻小,热阻大,刚接通时电流大,只要半个周期的大电流在20CM线上建立的压降,就会烧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470电阻做的实验??

是的  原本以为是RC电路接得远了,作用小。所以在可控硅处加了压敏电阻。470的还是接在上面的。结果470的还是烧坏了 可控硅也击穿了,有时候两个可控硅一起坏,有时候只有接电阻丝阻值小功率大的的可控硅坏的更彻底些,但是两路的470的电阻全部烧坏掉。

网友C:
是按照前面的原理图吗,两路指什么,两路的N和L是并联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按照前面的原理图吗,两路指什么,两路的N和L是并联关系吗

是的  两个可控硅控制两根加热丝

网友C:
把470欧姆和RC吸收都接到可控硅上,不要离地太远

网友D(2013-10-04):
路过学习了,都是老师

网友E:
路过!
都是好老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