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不清.c和.h的关系

楼主(2013-07-30):
如题,我在写模块化程序的时候,尝试用.c和.h来构成头文件的形式,单独或者少量的包含头文件进工程里面是可以通过编译连接的,但是有时候编译器会报错;会提示重复定义变量的错误,或者未解决的外部变量,又或者提示重复定义的public 变量,另一种情况是 ,假如我要用一个一维数组,把它定义成 code 类型也会提示错误,去掉code 关键字它又能编译通过了,这是什么情况???我用的keil4;
我一般是这样定义的  :
///////////////////// a .h
#ifndef _A_H_
#define _A_H_
unsigned char a;
char fun (char x);
#endif

//////////// a.c
#include "a.h"

unsigned char a=10;

char  fun (char x)
{
   return (a*x*x);
}

网友A:
其实你这个程序是OK的,但还不够完整~完整的模块化,应该是由XXX.h、XXX.c、main.c这三个文件应该在同一个文件夹,
在main.c中#include"XXX.h",以及项目文件里应添加了XXX.h和XXX.c。
可以自己多了解一下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个程序是OK的,但还不够完整~完整的模块化,应该是由XXX.h、XXX.c、main.c这三个文件应该在同一个 ...

恩恩,可能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哈~~我问题的重点是上面的那类错误~~~下面的只是我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网友B:
头文件,源程序??

网友C:
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extern来声明呀

网友D:
我觉得是不是你定义的char a 在别的地方也定义了,用static试试

网友E:
不要把变量定义放在h文件中

网友F:
在头文件中:
变量的声明 用 extern.

而变量的定义尽量放在 .c 文件中

这个问题, 拿 Keil 里的例程, 模仿一下就是了

网友G:
一个是库文件,一个是C程序文件,应该不好混淆吧

网友H:
H文件里不要放程序代码

网友I:
1、对于C编译器来说,符号声明、变量定义/声明、函数定义/声明等等,不管是在C文件还是H文件中都能正确的被编译器识别和编译。
2、但为了多文件编译时便于阅读和移植,一般规定在H文件声明符号、声明变量/函数等,所有的变量定义和函数定义均放在C文件中。
3、多文件编译时,还建议每个C文件都对应给出一个H文件,在当前C文件中只包含自己的H文件,当前C文件中引用外部变量和函数时,在该C文件对应的H文件中进行外部变量或者外部函数声明。

网友J:
没开发过太大的程序,没经验,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extern来声明呀

11楼正解~在头文件中放的是函数以及变量的声明,而在XXX.C中写代码~
要是在MAIN,C中要使用到的头文件里面声明的变量或函数,
就需要在头文件中用extern来修饰该变量或函数。
若是XXX.c自己内部调用的变量或者函数 应用static修饰~
还是没解决你的问题的话 可以再继续交流交流
还有那个code的地方你是放在哪里呢~如 code unsigned char / unsingned char code
我一直用的是unsingned char code这样的写法。。。除非数组蛮大的 不然不需要用到code吧~

网友K:
///////////////////// a .h
#ifndef _A_H_
#define _A_H_
extern unsigned char a;    //外部变量要加extern修饰
extern char fun (char x);   //外部函数要加extern修饰
#endif

//////////// a.c
#include "a.h"

  a=10;    //头文件里已经定义过了,这里直接赋值即可。

char  fun (char x)
{
    return (a*x*x);
}

这样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H:
H文件里不要放程序代码

不放代码的的话 就无法使用inline或者#define插入代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不放代码的的话 就无法使用inline或者#define插入代码了

不是还有嘅与H文件想对应的C文件么~代码放那里就OK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 a .h
#ifndef _A_H_
#define _A_H_

函数声明前面的extern可以省掉。

网友N:
14L 只是声明了变量,尚没有定义,目测编译会有问题!
*.h 文件好比一个花名册和简介,带有某人的基本特征描述
一个人可以有多个花名册副本在不同的部门,无论这个部门有没有调用这个人,而这个人却只有一个,在*.c中实现变量定义或函数定义;
C语言书写很宽松,没有有求你要怎么做,习惯是头文件只做声明,C文件实现对应代码和变量,这样便于管理.

网友O:
建议楼主看看微软的C编程精粹 兴许还有点帮助呢……
https://bbs.21ic.com/icview-465028-1-1.html

网友L:
引用 网友A:
不是还有嘅与H文件想对应的C文件么~代码放那里就OK了~

自然是想inline函数到很多源文件中才会想到写进头文件中的这种方法的。
宏函数也是类似。

网友P:
11楼说的清楚易懂,非常恰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自然是想inline函数到很多源文件中才会想到写进头文件中的这种方法的。
宏函数也是类似。 ...

模块化编程~是为了方便使用以及方便阅读吧~代码放H文件对应的C文件里面不是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1、对于C编译器来说,符号声明、变量定义/声明、函数定义/声明等等,不管是在C文件还是H文件中都能正确的被 ...

这个感觉听起来说到点子上了,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楼正解~在头文件中放的是函数以及变量的声明,而在XXX.C中写代码~
要是在MAIN,C中要使用到的头文件里面 ...

没办法,用的是51的单片机,data区有限,写TFT字库的时候就得放到code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extern来声明呀

感觉上编译器对变量和函数的声明和定义的处理不太一样,函数可以用的声明定义方式,用到变量那边就不行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觉上编译器对变量和函数的声明和定义的处理不太一样,函数可以用的声明定义方式,用到变量那边就不行了 ...

没什么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模块化编程~是为了方便使用以及方便阅读吧~代码放H文件对应的C文件里面不是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

当你死认着一个规矩的时候,这叫保守或者说是固执。
比如你用宏做了一个生成队列的模板,只要往里面填队列名,队列类型,长度,就能生成一个队列的数据结构。
那么你是在每个用到这个宏的C文件中,都重新定义一个宏还是把他放到一个头文件中调用?
inline也类似,因为inline型的函数只会在所在的.o文件中被内嵌,别的文件中使用到的话就是普通的函数,所以有些人会主张把它放到H文件中。
规矩是可以打破的,只要你能知道后果,并把握这个度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当你死认着一个规矩的时候,这叫保守或者说是固执。
比如你用宏做了一个生成队列的模板,只要往里面填队 ...

前辈前面所说的我了解~不过后面就不是很懂了~我基础原因~
:loveliness:讨论一下还是可以学习到点东西的~我去找找你后面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先~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前辈前面所说的我了解~不过后面就不是很懂了~我基础原因~
讨论一下还是可以学习到点东西的~ ...

其实我也没在头文件中放置过inline函数。
只是看到别人有提到这样用的,所以我也不清楚头文件的中防止重复编译的编译开关,会不会影响到inline函数的内嵌,我同样也是一知半解而已,哈哈:loveliness:

网友Q:
我N年前写程序,h文件和c(pp)文件的行数的比例可能不超过 10%,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有时可以超过 1000%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些地方需要extern来声明呀

同意

网友R:
包含了 a.h 文件 就不需要再去定义变量了 ,可以声明为 extern

网友S:
extern  可以一个模块中的小部件声明引用,但是最好不要用于模块间的引用声明。

.h文件只放供外部引用的API借口函数声明。

网友T:
赞同18L,
头文件只是一个描述和接口, 建议用功能和模块来区分

网友U:
个人理解为 .c文件.h文件有点象父子关系 : 我编程时用keil4喜欢一个.c文件加若干个.h文件 .h文件放不同模块的子函数 .c文件里面是整个函数的框架在这里可以直接调用.h里面的子函数 可能这种理解不规范但个人感觉比较方便
.c和.c有点象兄弟关系 :一个.c文件调用另一个.c文件中的函数时 都需要先声明 所以不太喜欢添加多个.c文件

网友V:
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比较头疼,而且我在两个文件里声明的变量分别是“TEMP”和“Temp”,但是系统编译后报错:变量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V:
这类问题我也碰到过,比较头疼,而且我在两个文件里声明的变量分别是“TEMP”和“Temp”,但是系统编译后报 ...

后来你找到处理方法没??

网友V:
引用 楼主:
后来你找到处理方法没??

我只是把“Temp”改成了“Temp1”,编译就成功了。但是还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问题,C应该是区分大小写的呀,难不成Keil不区分大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