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J-LINK 读不到芯片ID

楼主:
菜鸟第一次想用J-LINK,仿真,可是板子上电后,KEIL软件设置好后,点下载到FLASH在线仿真,可是出现,不能读到芯片ID,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7-31):
从来不用仿真器,帮不上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不用仿真器,帮不上忙

那你直接把程序烧写进去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直接把程序烧写进去的吗

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仿真器同时也可以烧程序哦

网友A(点评):
这个当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