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容降压又一个新的疑问,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3-07-30):
废话不说,直接说事,阻容降压,1UF的电容可以出来70毫安的电流,而负载电压应该是200V以内的负载都可以接,假如负载电压100V,那电容出来的功率是不是就是7W?如果负载是10V,功率就是0.7W,在这个电路里面,功率跟电流和电压有关系吗?1UF的电容能输出7W这么大的功率吗?假如负载是100V,功率就有7W,负载10V,0.7W,如果想让负载在10V的电压下仍然达到7W的功率,是不是可以接成两级电路,第一级是将电容出来的电压稳压100V,此时可以提供7W的功率,后级再接一个稳压电路将电压降到10V,假如效率百分之八十,此时10V电压就能提供5.6W的功率,提供560毫安的电流,请问实际是这样的吗?

网友A:
不是这么回事。
1uF的电容可以出来70mA(69mA)的电流,是负载两端电压可以忽略(例如5V,仅为峰值311V的不到2%)时的结果。随负载电压升高,电容降压能够输出的电流也减小。负载两端电压100V时肯定不能输出69mA。极端情况可以考虑负载两端电压311V(直流),显然此时整流二极管不可能导通,电容中也就没有电流。这是荒谬的,故不成立。

网友B:
      阻容降压的“近似恒流”特性的前提是:负载阻抗远远小于降压电容的容抗!——满足这个前提下,其电流才对负载阻抗的小范围内变动不敏感。也就是对负载阻抗发生变化时具有“近似恒流”特性(但其对输入电压的变化仍然敏感)。
    一般应用阻容降压时,往往负载不是简单的纯线性电阻特性(比如整流后有较大的滤波电容等),那么用“容抗”感念建立的计算模型就不太准确。因为其流过降压电容的电流已经是非正弦波了,波形发生了明显的畸变。这时候的计算用电容的定义(电容量与电荷量及电容两端的电压之间的关系)更靠谱。

网友C:
楼主的设想挺有意思:100V60mA电源,经转换电路(譬如某适用开关电源),输出10V500mA(扣除转换损耗)

原为“输出5W”

网友D:
电容降压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简单的模型就是RC分压。
总回路的阻抗是R+C的阻抗,如果R上的电压高了,则肯定是R变大了,电流就小了。
所以恒流的前提是R接近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设想挺有意思:100V60mA电源,经转换电路(譬如某适用开关电源),输出5W(扣除转换损耗) ...

假如100V时真的能提供60毫安的电流,那功率就是6W,后面再转换成10V输出5W是肯定没问题的,可问题是正如maychang所说的100V时无法输出60毫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C(点评):
maychang说得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降压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简单的模型就是RC分压。
总回路的阻抗是R+C的阻抗,如果R上的电压高了,则肯定 ...

电容降压电路很简单,分析起来却很麻烦。
麻烦在于,电容降压最终要输出直流,中间必经整流,而整流是典型非线性电路,只好进行定性分析,很难计算,难以进行定量分析。
因为是非线性电路,故不宜看成RC电路,RC电路是线性的,容易计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容降压电路很简单,分析起来却很麻烦。
麻烦在于,电容降压最终要输出直流,中间必经整流,而整流是典 ...

是的,当R接近0的时候,大致按照RC计算误差不大的。

网友A(点评):
楼主要输出100V,这个误差就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