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看出具体的程序入口在哪里?

楼主(2013-07-30):
@FFFE

B2 F3

@FFE4

E6 F7

@FFF0

02 F9 2A F7

q

在HEX文件的最后中断向量表中,怎么能够看出具体的程序入口在哪里?

楼主:
比如说上电复位的程序入口是b2f3

网友A:
上电复位后,程序从F3B2这一地址开始执行.其他中断服务程序分别从F7E6, F902, F72A处执行.

网友B:
从RESET处开始

网友C:
如下图,是各个中断的入口;程序中如下面所示,定义各个入口的程序地址。

网友C:
比如复位向量指向RESET标示符代表的地址,对于您的hex文件来说,就是B2F3.
;-------------------------------------------------------------------------------
COMMON INTVEC ; Interrupt Vectors
;-------------------------------------------------------------------------------
ORG TIMERA0_VECTOR ; Timer_A0 Vector
DW TA0_ISR
ORG RESET_VECTOR ; POR, ext. Reset
DW RESET
END

楼主:
哦,这样啊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没有看明白的。

网友:
不会是汇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