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7528+TDA2822音乐播放电路,参数、PCB布局对噪声的影响.附PCB,SCH

楼主(2013-07-30):
硬件:TLC7528对从SD卡读出的wav数据进行DA转换,再输入至TDA2822对其作放大,最后送至8欧3瓦的喇叭,实现音乐的播放。
但出来的效果噪声比较大,特别是沙沙声。
网上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设计时需要注意:
1:7脚接负反馈电阻,阻值越大噪声越大,阻值越小声音也越小。
2:减小反馈回路面积,各地线一条条线连,汇集到电源旁路电容接地点(单点接地)。
3:输入输出要远离。
4信源到IC引脚连线越短越好。
等等...
上shc,pcb图:
SCH:

PCB:

我想28822并不是网上说的那么差劲吧,至少出来的效果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是PCB应该下点功夫。想请教我的PCB布局是否合理呢,还要怎么更改呢?
现在把电阻R6去除,也就是相当于2822的7脚悬空了,还是可以有音乐播出。

网友A:
这是TDA2822的BTL接法吧?喇叭跨接在1脚和3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TDA2822的BTL接法吧?喇叭跨接在1脚和3脚上?

是的,是BTL接法,1,3脚RC下地后再接到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