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个35A 200V的二极管

楼主(2013-07-30):
大家好,
请帮忙推荐一个35A  200V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A:
首先你是需要有TO-220,TO-247,TO-3P等等,还有是需共阴的还是共阳还是单独的?然后你需要是速度是快速还是慢速(根据你的应用频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是需要有TO-220,TO-247,TO-3P等等,还有是需共阴的还是共阳还是单独的?然后你需要是速度是快速还 ...

tyb520,你好。我是需要35A的并联起来用,总的最大可能是70A。我之前选的MBR3020,TO-247封装的。这个二极管是30A,共阴的,里面是2个二极管并联的。我之前以为每个二极管可以过30A的电流,所以就只用了1个MBR30200。现在看来应该是2个二极管总共过30A,应该是两个MBR30200并联。不过现在板子已经做出来了,请问下有没有TO-247封装的,可以过60A左右电流的二极管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您的这个二极管用在什么电路拓扑中,是高频整流呢还是PFC续流还是其他?60A/300V的管子有的,市场上都有的,现在国内二极管做的最好的也就宏微科技了, http: // www.macmicst.com,您可以看下MM60F020PC ,TO-3P封装比247封装小点,但是管脚间距是可以通用的。其他厂家也有,但是具体型号我也不太清楚,您可以在他们网站上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