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D卡模组要如何使用

楼主(2013-07-31):
我买了一块SD卡模组,但我发现5.4版没有SD的USER MODULE,找了一下资料,是知道4.4版之前有,那5.4要用的话,必须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
对这一块不太了解,帮你顶一下,等高手来解决!

楼主:
我用的是cy29466,目前看到的模组都是SPI格式,而4.4版是也用SPI方式传到SD卡,那现在没有这个模块,是要如何直接传到卡片上呢?

网友B:
Quesiton: Is the SD card User Module supported in PSoC Designer? Are there any plans to have it in PSoC Designer?
Answer: No, the SD card User Module is not supported nor do we have plans to support it in the future.
所以办法就是用老板本的Designer + SDcard User 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