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救AVR不可以在中断函数里改变变量的值么

楼主(2013-07-31):
#define F_CPU 8000000UL
#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util/delay.h>
//#include "LCD12864.c"

char i=1,j=1;
int main()
{

  DDRA=0XFF;
  DDRD=0x00;
  PORTD=0Xff;
  MCUCR=0x08;
  GICR=0xc0;
  sei();

//  Lcd_Initi();//
//  _delay_ms(300);
//  Lcd_Clear(); _delay_ms(100);
while(1)
{

// Lcd_Str(1,1,"胜-Johnson");
//  Lcd_Num(2,1,i);
//  Lcd_Num(2,5,j);
//   k=~((i<<4)+j);
   PORTA=i*16+j;
   _delay_ms(300);
//   i++;j++;
}
}

ISR(INT0_vect)
{
  i++;
}

ISR(INT1_vect)
{
j++;

}
以上是代码,可是i,j并没有变啊,求解!!

网友A:
用volatile修饰i,j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olatile修饰i,j试试

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