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时钟的问题

楼主:
在用户手册上看到msp430f149的管脚,有注明第二功能为输入的ACLK,MCLK时钟,还有AD时钟,那么这些时钟输入难道可以任意吗?其实有点不懂,还有AD的基准电压外部输入的话可以任意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2013-07-31):
并不是完全认识的,只是提供了时钟的多种方式,方便用户选择,为的就是适应低功耗的需求,多看看datasheet,你就会明白的。

AD的外部基准电压理论上来说在0-3.3V之间是任意的,但实际需要而且为了拓宽检测范围,通常是选择经典或最大范围。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完全认识的,只是提供了时钟的多种方式,方便用户选择,为的就是适应低功耗的需求,多看看datasheet ...

额。那输入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可以选择晶振分频然后选择不同的时钟频率。但外部输入就不是特别明白了。我是新手刚入行,问题有点蠢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那输入是怎么一回事。我知道可以选择晶振分频然后选择不同的时钟频率。但外部输入就不是特别明白了。 ...

MSP430支持三种时钟源的,高速时钟TX2,低速时钟TACLK,还有片内集成直流振荡器DCO,除了DCO在片内集成外,其余两个都需要外接晶振的,也就是你说的从外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支持三种时钟源的,高速时钟TX2,低速时钟TACLK,还有片内集成直流振荡器DCO,除了DCO在片内集成外 ...

哦。是这样的啊。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