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capture cis的分裂元件 如何添加封装?

楼主(2013-07-31):
capture cis的分裂元件 如何添加封装?比如一个DSP分为6个部分,是每个部分都要分别 在pcb footprint的选项上添加 封装吗 ?

网友A:
你在创建元件原理图l封装时可以直接设置好的
PACKAGE TYPE 选择 Heterogeneous
PART PER PKG 写入 封装分的模块数 其他按规则填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