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1K电阻打火,烧毁

楼主(2013-07-31):
就上面这个电路,中间是发热丝,两个弹片吸合,然后继电器吸合,由于继电器吸合不同步,SS8050基极的1K电阻不是打火就是烧毁,试过先吸合上面,或先吸合下面,再或断开SS8050发射极与发热丝的链接,问题依旧,烧毁后,芯片5V和GND短路,SS8050发射极与基极短路。如何用最小的改动避免此问题呢,菜鸟实在不擅长电路,谢谢了。

奇怪为什么只有12分可用呢

网友A:
R12 那部分的电路干嘛用的?
貌似你的那部分电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 那部分的电路干嘛用的?
貌似你的那部分电路有问题的

首先谢谢关注,R12那部分是控制一个电磁铁线圈的,线圈是从发热丝抽头取13V电压的,类似多士炉那样

网友A:
Q1驱动个继电器再接T1
8050的e脚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驱动个继电器再接T1
8050的e脚接地

我现在把Q1和电解的地接到前面稳压管的地,通电让下面的继电器先吸合,好像没有问题了,加个继电器成本不允许了,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