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PAL隔行视频信号经AD接入407的摄像头接口到液晶显示?

楼主(2013-07-31):
这个解码到逐行还要输出两字节的RGB芯片,真是不好找,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407不能转YVU到RGB,只能收RGB还显示,16位的RGB565在8位的摄像头接口上分两次传输,这样的视频解码芯片我实在是找不到,难道说407只能接OV那种CMOS摄像头?

网友A:
3路同时采样, 起码 2.5MHz 的转换速率 能跟得上 PAL. 再加上解码, 还要数据传输给 LCD.
应该是可能的, 但感觉有点忙不过来哦

网友B:
转YVU到RGB,407应该有2种方式可以考虑:要么通过407的CPU,要么通过407的FPU。
转YVU到RGB,网上有一些算法可以找到。
可以试试看407的性能是不是够。

楼主:
我用查表法,407算不过来!谢谢两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查表法,407算不过来!谢谢两位

用407的CPU来算? 帧率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