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第一次画,求指点

楼主:
四层板,顶层,GND层,底层敷铜,VCC层没有敷铜,附件见图

图一为顶层                图二 底层                             图三 VCC层                    图四       GND层

网友A(2013-07-31):
路过,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鼓励下,不错,加油~

求指点,哪里画的不好,需要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点,哪里画的不好,需要改

很好啊~ 很强大~我不挑毛病~

网友C:
RF信号处理太绕了。
如果可以的话,依据RF信号路径把整套器件往上提,使RF电路比较集中一些。

网友D:
为什么VCC层不铺铜?

网友E(2014-01-15):
问个幼稚的问题,楼主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F:
应该是alt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