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
我做的是把一样的板子粘贴过来,网络也一样,两板之间只有电源和地需要连在一起,其它都不要连,但相同网络间有飞线连在一起。。。

还有就是 IC与电容这条飞线是人工添加上去的,这是原理图 看上去没问题,怎么办?  在PCB里可以一次改变全部电阻焊盘的层属性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建了几个原理图元件,加载进来后无法再进行编辑,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3-07-31):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我传的图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同一类型的是可以全部改过来的。复制的时候只复制元器件不就的了,不就没网路线了吗  [e ...

我传的图不见了。。。我把图从发上来可能清楚一点,用的是PROTEL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同一类型的是可以全部改过来的。复制的时候只复制元器件不就的了,不就没网路线了吗  [e ...

我是想把元件贴在底层,我元件的焊盘全是顶层的,好像这个是做封装时候做好的,只能一个个改吧。    只复制元件的话不就没网络线了?元件的引脚全都是无网络吧,那走线怎么办?

网友C:
先走好线再复制,最后再连电源线和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走好线再复制,最后再连电源线和地线

我就是走好线才复制的,两板的网线是一样的,所以两板有飞线相连。。。

楼主:
大神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