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1 使EEPROM出错

楼主(2013-07-31):
U2编程器 下载程序到目标板,
写地址0x800 =0x55;
读0x800=0x55;
LED能显示,表示写和读EEPROM没错,好了问题出现这
断电之后,按键读0x800的值,是00,这是什么问题呢。。。
还是U2编程器为什么不能选择IAP大小,而且只能是0K

会不会有影响 。。。。。
好折腾这单片机。。。

网友A:
MA801的出厂默认IAP空间位置在0x1800~0x1BFF,
所以写0x800当然会有问题,请修正为0x1800测试,写之前要确认搽除过,确保资料写对。
使用U1编程器才能修改默认的IAP空间以及ISP,U2只能直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801的出厂默认IAP空间位置在0x1800~0x1BFF,
所以写0x800当然会有问题,请修正为0x1800测试,写之前要确认 ...

不好意思  我打错 写0x1800  也是读1800 断电之后就没有了 手上只有U2

楼主:
还有资料说 软件也是可预先设置大小,能否给个简单例子说明。网上笙泉单片机例子还是比较少。

网友A:
请确认写地址0x1800 =0x55;
先读0x1801;再读0x1800确认资料是否正确写入。

没有的话,需要请查看这个MA801是否IAP的空间被修正过。

网友B:
范例,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