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83一直输出低电平,无法拉高

楼主(2013-07-31):
我使用PIC16F883芯片后,发现有些IO口一直输出低电平,在程序中无法控制拉高,请大侠们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
此现象无法指点,要么你手上的芯片个体不良,要么你的软硬件有误。

芯片不良的概率极低,如果还怀疑芯片个体不良,可以另找几片再试试看,如果几颗芯片都有类似情况,则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属于自己的设计不当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现象无法指点,要么你手上的芯片个体不良,要么你的软硬件有误。

芯片不良的概率极低,如果还怀疑芯片个 ...

是啊!听老工程师说,之前有一批芯片是坏的,可是我已经换了三颗还是同样
我寄存器的配置如下:
OPTION=0b00000111;
TRISA=0b00001111;

__CONFIG(DEBUGDIS&BORV21&LVPDIS&FCMEN&IESODIS&SWBOREN&CPD&CP&MCLREN&PWRTEN&WDTEN&INTIO);

void main(void)
{

        while(1)
          {

                   asm("clrwdt");
                   reset();

                lock=0;siren=1;unlock=1;
                delay25ms(40);
                lock=1;siren=0;unlock=0;
                delay25ms(40);

        }

}

UNLOCK正常输出,lock一直拉低,如果是程序有问题,那unlock就不会正常输出了

网友B:
最大可能是部分IO的复用功能没关闭,未设成数字IO状态(如模拟AD--默认是开启)!

网友A:
我这么多年来至少用掉了各种型号的PIC芯片1000万颗以上,这么多年来累计出现的不良芯片不超过100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么多年来至少用掉了各种型号的PIC芯片1000万颗以上,这么多年来累计出现的不良芯片不超过100片。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听老工程师说,之前有一批芯片是坏的,可是我已经换了三颗还是同样
我寄存器的配置如下:
OPTION=0 ...

把lock和unlock对调试试,软件对调看输出就基本可以排除软件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lock和unlock对调试试,软件对调看输出就基本可以排除软件原因

那样测试过了,lock和unlock只会一个正常工作,另一个一直拉低

网友C:
模拟采样控制寄存器配置好了没有?看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