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推荐一款价格便宜、常用的、调试不需要仿真头的PIC单片机?

楼主(2013-07-31):
推荐一款价格便宜、常用的、调试不需要仿真头的PIC单片机?

网友A:
PIC16F15XX/17XX/18XX都不错。

如果需要EEPROM,则PIC16F1828挺好。

网友B:
一般PIC单片机20引脚以下都需要仿真头(有部分增强系列不需要),28-40脚及以上都不需用仿真头!
如需少引脚应用: 开发调试可选28引脚(资源相近),完成后再将程序编译烧写到8-20脚的单片机上应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PIC单片机20引脚以下都需要仿真头(有部分增强系列不需要),28-40脚及以上都不需用仿真头!
如需少引脚应 ...

老型号不管是从芯片资源和价格上来说,都不再推荐了。

PIC16优先选择PIC16F1XXX是明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