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四层板层叠顺序如何分配

楼主(2013-07-31):
PCB四层板中间信号层和GND层,层叠顺序是GTL-GP1-G1-GBL分配好,还是GTL-G1-GP1-GBL好?
GTL-顶层
GP1-中间底层
G1-中间信号层
GBL-底层
求帮助

网友A:
top
GND PLAN
POWER PLAN
BOTTEM
常用配置

楼主: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top-GND-PLANE-信号层-bot?GND PLANE和power plane不是特别理解这两个层的意思,求指导

网友B:
先别把那些地层电源层特殊看待。
你就想,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层,只不过,在这一层全铺的是地或电源网络铜皮或走线。

网友C:
top plan
GND plan
Power Plan
bottom Plan
效果好!!!

网友D:
四层板一般是顶层底层走信号,中间走地层和电源层,像楼主这样的用法比较少见,如果是低频低速电路的话,理论上也能行得通。关键信号还是要贴着地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