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207移植uC/OS-II,加入USB HID程序,计算机不能识别HID设备

楼主(2013-07-31):
求助!STM32F207移植uC/OS-II,加入USB HID程序,将目标板连接到计算机,前3次计算机可正常识别目标板,以后再连接计算机不能正常识别目标板。
进入USB中断代码

void OTG_FS_IRQHandler(void)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u
        OS_CPU_SR cpu_sr = 0u;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OSIntNesting++;
        OS_EXIT_CRITICAL();

        USBD_OTG_ISR_Handler(&USB_OTG_dev);

        OSIntExit();
}

网友A(2014-01-06):
OS_ENTER_CRITICAL();
OS_EXIT_CRITICAL();
你这2个宏是怎么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