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池厂家

楼主(2013-07-31):
请问大家知道的智能电池厂家有那些好一点的?

楼主:
要质量可靠的!

网友A:
什么叫“智能电池”你如果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智能电池”你如果定义

支持SMbus协议

网友B:
第一次听说

网友C:
这应该叫智能电池系统吧,对电池的容量进行检测,并传出去

网友D:
搞过MBUS、CMBUS,SMBUS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过MBUS、CMBUS,SMBUS是什么东东啊?

SMbus其实也就是一个协议。基于IIC,简单说就是电池里有一个IIC通信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向上位机进行交互。

网友D:
哦,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E(2014-03-13):
纬图的USB-I2C适配器支持SMBUS和PMbus总线,调试这种电源芯片相当好用!

网友F:
主流的是TI方案吧,智能电池好不好,也要看电池好不好,其次是控制方案。
你所需的智能电池有什么要求?符合Smbus1.1?你是使用电池还是?一般是智能设备才会使用智能电池,如笔记本。智能电池也有不是使用Smbu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