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使用疑问

楼主:
附件的图片是之前自己发过的,现在将Q8改成IRF9Z24NS的PMOS管,看了资料IRF9Z24NS的VGS(TH)在2-4V,所以我将R123的电阻改成2.2K.发现如果不接电磁阀,可以输出12V电压,但接了电磁阀就不行,但如果还是用R123的电阻值为560R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13-07-31):
这个问题,是否跟我的电磁阀的电流有关呢?上边的图片的意思是否就是说如果我的电磁阀的电流只有1A以下,那VGS只能小于4V,如果大了就不行吗?但我觉得也不对啊,只要VGS大于开启电压,ID就由我后面的电磁阀决定了啊!有谁告之下!!!!!!

网友A:
1、MOS是电压驱动(三极管电流驱动)
2、Vgs(th)是门限电压,意思就是最小驱动电压,小了驱动不了;用Vgs(th)驱动MOS在放大状态。
3、我查了你这个MOS Vgs 20V你还是直接用12V驱动为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是否跟我的电磁阀的电流有关呢?上边的图片的意思是否就是说如果我的电磁阀的电流只有1A以下,那VGS ...

既然看过此图,应该看到VGS(th)的测量条件。

网友C:
还是看maychang大叔的解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觉得LZ似乎没有理解Vgs(th)的那-2V~-4V的意思。
有个管子Vgs是-2V就能导通,有的可能需要-3V,但是只要Vg ...

不是这么回事。

图为某P沟管参数。
Vgs表示管子“开始”出现漏极电流的门极电压,“开始”出现漏极电流定为250uA。这是个相当小的电流。漏极电流达到250uA时的门极电压为Vgs,该电压在-2~-4V之间均为合格。
但对门极施加-4V电压却未必能使漏极电流达到比如说3A,这里还需要另一个参数互导。它表示漏极电流变化一定量需要多大的门极电压变化。既然是电流比电压,其单位必是电阻单位的倒数,即西门子,如下一行所示。
那么一支管子门极电压达到Vgs后,要使漏极电流达到例如3A,据图中参数,该管门极电压还至少要再增加2V(3A/1.5S=2V)才行。此时250uA电流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看过此图,应该看到VGS(th)的测量条件。

VGS(th)的测量条件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明确看到,只有这个当VDS=VGS,I=250UA时,请帮忙解释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S(th)的测量条件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明确看到,只有这个当VDS=VGS,I=250UA时,请帮忙解释谢谢了 ...

我在6楼敲那么多字,还附图说明。没有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VGS(th)的测量条件在数据手册上没有明确看到,只有这个当VDS=VGS,I=250UA时,请帮忙解释谢谢了 ...

你那图中,也是这两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6楼敲那么多字,还附图说明。没有看到?

呵呵,我回复了,才看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那图中,也是这两行嘛。

老爷子歇歇,让LZ自己慢慢看慢慢思考吧

楼主:
这个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有点思维定事了,把VGS电压看成是栅级电压了,所以应该是把560R改小,而不是改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