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看门狗一直复位

楼主(2013-07-31):
我的28335板子程序不能仿真,不能进入主程序,flash不能擦除,显示错误代码PARTID 0x00EF,
经检查,发现看门狗一直复位,
尝试了以下方法:
1、去掉复位电路,看门狗输出依旧,17us左右
2、用RC电路拉高复位信号,不能仿真,提示memory map问题
3、检查虚焊,没有发现,不放心,再重焊一遍,症状依旧
求解

网友A:
测测断开的时候 引脚电压

网友B:
具体是不是芯片内部固件损坏我不敢说,但是肯定是跟异常程序退出有关了。

网友C:
你没有喂狗么?

网友C:
直接把看门狗关掉就行了。

楼主:
现在解决了,实验室电源设定了限流,程序运行时电流太小导致程序跑飞,并导致flash擦除异常,增大电流后,擦除flash,问题解决!!!!

网友D(2014-03-12):
小问题却能让人检查半天的故障,好帖子

网友E(2014-05-22):
我们这边能连仿真器,能下到RAM中就是不能烧到flash,只有把看门狗禁止就可以烧写程序了

网友F(2014-07-12):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实验室电源设定了限流,程序运行时电流太小导致程序跑飞,并导致flash擦除异常,增大电流后, ...

非常好的经验交流,我还没有留意过这方面的问题了。学习!

网友G(2014-10-27):
楼主有怎么打开看门狗和喂狗的程序不,有得分享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