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HS6043急剧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我用THS6043做了一个运放电路,+-12V供电,输入信号+-3.6V的正弦波,频率2KHZ,反相放大1倍,上电1秒左右,输出波形正常,电流正常,之后电源电流急剧增大,输出波形严重失真,只有小于0的类似正弦波波形,且波峰部分被削去,
换了电阻,去掉shutdown电阻,都没有效果,
现在考虑,是不是Themal Pad焊接不良造成的,求解,谢谢!

网友A:
你的电路图呢?一并上来啊,要不大家不好确定你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B:
楼主   将电路传上来   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C:
要么是效率不高  要么是电子短路   应该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D:
你把前端做个电压跟随试试。

网友D:
或者使用隔直电容。

楼主:
Themal Pad接地,适当增大比例放大电阻,问题似乎有所缓解

网友E:
可能是输出电流过大导致的   这个完全有可能   个人的理解

网友F:
Themal Pad接地关系不大, 但是一定要焊接可靠, 并和大面积的铜皮直接连接以帮助其散热. 当然通常都是和铺地相连
另外, 楼主没有讲到输出的负载什么, 驱动电流是多少?

网友G:
主要还是接地一定要2可靠   楼主   顶一个

网友H:
有可能是电路短路  或者是电路本身负载功率过大  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H:
一般的不会有其它什么比较头疼的问题   楼主  仔细钻研钻研技术手册  问题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emal Pad接地关系不大, 但是一定要焊接可靠, 并和大面积的铜皮直接连接以帮助其散热. 当然通常都是和铺地 ...

负载没有接呢,一通电就迅速发热。后来按照说明书把运放的比例电阻减小了一下,就可以了,原来Rf/Rg=5.1k/5.1k,现在换成510R/510R就可以了,偏置电阻对应变小

网友I:
功率过大  或者是电路短路   应该就是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