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OP07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3-07-31):
要实现的电路功能:将正负400mv的双极性的方波放大并整流成3.3V左右单极性的方波供STM32检测
我的想法:用OP07的单电源正5V供电的反比例放大电路,放大倍数是8倍

但实际出来波形如下:左侧是输入,右侧是输出
求分析原因。。。。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功能。

网友A:
OP07共模不允许到电源负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共模不允许到电源负端。

能在讲的直接一点吗,我看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在讲的直接一点吗,我看不出来

下载OP07的datasheet,自己看吧。

网友B:
1.OP07带宽和SR都不足以用来处理方波;
2.单电源工作电压下要加VDD/2直流偏置电压才可以处理以零轴为参考的交流信号;
3.400mV的信号幅值已经不小了,第一级可以用个普通运放做跟随抬升下直流参考点即可,第二级用比较器,根据你信号的频率选择相应反应速度的比较器即可

网友C:
op07双电源最低正负3v。因此单电源最低6v,而且输入电压不能直接等于负电源,应该高1v左右

网友D:
1 要同相端输入
2 加法器,反相端要拉高
3 op07最大输出好像是0.8Vcc
4 STM32的VIH,VIL不需要3.3~0,印象中低于0.7V算低,高于2.1V算高,确认是检方波的话,增益不用那么大

网友E:
用比较器

网友F(2016-05-14):
OP07不能轨到轨输入和输出
输入和输出大约要比低电源高1.5V,比高电源低1.5V
在你这个供电下,只能出2V的宽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 要同相端输入
2 加法器,反相端要拉高
3 op07最大输出好像是0.8Vcc

哥,关于1,2两点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H:
用三极管搭一个,省钱啊

网友H:
考验自己一下,单电源,我整了半天,还是不行,,,谁能用单电源OPA来实现,分享学习一下? BJT很简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