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工程有的时候奔溃了以后重新启动提示工程正在使用中

楼主(2013-07-31):
任务管理器里面想要结束进程都结束不掉。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只有重启电脑才可以,这样很麻烦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接近了吧
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也接近了吧
分享一下是什么原因  怎么解决的

今天崩溃了两次,重启了两次,用了很多方法,不行。不知道论坛有谁碰到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崩溃了两次,重启了两次,用了很多方法,不行。不知道论坛有谁碰到这种问题的。 ...

你看看我这里的分享资料  看能否帮到你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