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以及CCS5中文件全乱了,奔溃啊!

楼主(2013-07-31):
奔溃啊,我把写好的程序文件随便拖移了文件夹目录,结果就直接编程这样了,怎么回事?怎么办?奔溃!各位路过的都来指点下吧!

网友A:
说明编译器找不到工程路径和路径下的文件了
你可以重新添加工程  找到新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编译器找不到工程路径和路径下的文件了
你可以重新添加工程  找到新的路径 ...

重新添加工程师什么意思?是把环境下的工程删除了,再添加进来的意思吗?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添加工程师什么意思?是把环境下的工程删除了,再添加进来的意思吗?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

我再试试

网友A:
你怎么弄的   我刚试了   如果把正在打开的工程是移动不了的  文件夹信息也是无法修改的
你是把工程关了之后拖移了吗  还是怎么弄成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弄的   我刚试了   如果把正在打开的工程是移动不了的  文件夹信息也是无法修改的
你是把工程关了之 ...

可以,把文件拖着到另一个文件夹名字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弄的   我刚试了   如果把正在打开的工程是移动不了的  文件夹信息也是无法修改的
你是把工程关了之 ...

问题解决了,呵呵,Project---->propreties----->include option改下.H文件的包含路径就OK了,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呵呵,Project---->propreties----->include option改下.H文件的包含路径就OK了,谢谢啦! ...

我按照你说的方法去弄  就是得不到你图中的那种情况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