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倍频设置计算工具NuMicro PLL Generator Tool v1.0

楼主(2013-07-31):
NuMicro PLL Generator Tool v1.0倍频设置计算工具

NuMicro PLL Generator Tool v1.0.zip

网友A:
PLL就是锁相环.就是把一个用模拟的相伴负反馈系统把基准频率分频,再倍频的相位负反馈系统.用处非常大.如倍频.,分频,小数分频,调制,解调....

网友B:
谢谢九哥资料共享

网友C:
哦,谢谢版主和九哥

网友D(2014-02-11):
其实倍频啥的没必要使用计算工具,蛮简单的一个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