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55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3-07-31):
怎样用555产生10K的正弦波,,可以失真

网友A:
产生“正弦波”,还“可以失真”,那就用555产生方波好了。

网友B:
经过几节RC滤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生“正弦波”,还“可以失真”,那就用555产生方波好了。

起码要看起来像一点正弦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起码要看起来像一点正弦波

那么按照4楼所说去做。

网友C:
上阻容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几节RC滤波就可以

来个电路图:lol

网友D:
4楼图来了

网友E:
楼主看附件电路是否合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附件电路是否合用。

不能工作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