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USB虚拟串口驱动程序VCOM

楼主(2013-07-31):
USB虚拟串口驱动程序VCOM

VCOM Driver V1.0.zip

网友A:
速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B:
BSP中支持115200,可以设置到6MB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SP中支持115200,可以设置到6MB左右

还挺快.

网友D:
这个要配合带有USB的M0芯片加上专用的的firmware才能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配合带有USB的M0芯片加上专用的的firmware才能使用吧?

是的,需要带USB的IC  NUC 系列,nano120 130都带USB  不用专门firmware,
提供的BSP软件包里面有 Vcom源代码可以参考下。

网友E:
要顶顶更健康.

网友F:
有LINUX版本的驱动不?能否真正商业应用?

网友G(2014-08-06):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是NUC220VE3AN的芯片,然后也是一直了BSP包里面的VCOM的程序,连接到电脑之后,设备管理器显示黄色感叹号,驱动装了很多次都是安装失败,请问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