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16现在量晶振不起振,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大家帮忙看

楼主(2013-07-31):
最近在用ADS1216, 对寄存器的读写好像一直不对,量晶振发现没起振 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图是不是大家看的不太清楚啊 那再弄个清楚点的

楼主:
请大家看下我这图错在哪里了 现在晶振不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是不是大家看的不太清楚啊 那再弄个清楚点的

晶振的连法肯定没啥问题   你这样去测吧
万用表测:用万用表测试晶振两端的直流电压  看是否为1.2v左右
用示波器:测试看晶振引脚上是否有相应频率的正弦波产生

楼主:
我别的管脚有错误的地方吗?会不会是别的管脚错误影响到晶振不起振,现在晶振两端的电压为0,示波器也看不到波形。我开始用的是18P的 后来改成10P的 还是不起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别的管脚有错误的地方吗?会不会是别的管脚错误影响到晶振不起振,现在晶振两端的电压为0,示波器也看不 ...

不管怎样样  我觉得只要你的电源供电正常就会起振的
还是先确保电源没问题

楼主:
现在起振了 ,但是对这个芯片的读写寄存器好像还是不对,寄存器输出没信号,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起振了 ,但是对这个芯片的读写寄存器好像还是不对,寄存器输出没信号,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

这就是配置的问题了   你慢慢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起振了 ,但是对这个芯片的读写寄存器好像还是不对,寄存器输出没信号,用示波器看不到波形 ...

请问你的晶振不起振是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吗?我的晶振也不起振。

楼主:
RESET脚接了个上拉电阻起振了

网友(2014-05-06):
我感觉这电路的reset脚接的好像不对呢?

网友:
还有14脚,46脚个人觉得有问题,这电路是你最近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