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从.brd文件导出封装的两个问题

楼主:
1. 怎样从.brd导出完整的封装?在pcb editor执行File -> Export -> Libraries后,发现所有的flash都丢失了。有人说allegro把flash导出为.dra了,我看了一下文件夹,根本都没有和丢失的flash同名的任何文件啊?

2. 对于多层板,导出的封装对应的通孔焊盘往往有多个internal layer。这样的封装用在不同层叠格式的板子里是不是会有问题?怎样删除多余的internal layer只剩一个default internal?

我用的版本是16.3。谢谢先。

网友A(2013-07-31):
导出的时候,那几个框都打钩了 再导出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可以忽略

3x
导出的选项,能勾上的全勾了。

网友B(2017-05-11):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求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