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LED显示屏灰度等级怎么理解?

楼主(2013-07-31):
我用的是STC12C5A32S2控制LED条屏,我想请问下,哪位以前做过或者正在做LED显示屏相关的,能否解释下16级的灰度等级是什么意思?怎么用STC12C5A32S2单片机实现16级的灰度等级?

网友A:
类似PWM控制,原理倒是简单

网友B(2014-10-15):
单色的灰度不就是亮度吗

网友A:
就是把亮度分16级。颜色也是一个意思。

网友C:
把亮度的PWM的整体分成16等分,就是16级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