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光纤的模块怎么样?

楼主(2013-07-31):
现场信号是485的,想用光纤传输,接收端再转换回485
用什么模块能实现啊?对光纤有什么要求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有这样的模块,去买现成的即可,光纤类型跟模块有关,一般用最廉价的那种即可。

网友B:
有这样的模块,不知道你们的信号速率是多少,HEBR32,可实现光纤信号转串行数据,200Mbps

网友C:
发射和接收头不算便宜,芯片可以用75451

楼主:
不想自己做,还是买模块
速率要求不高,原来就想用485,但是现场干扰大,距离达到600米,觉得还是加个模块好一些
不过用模块对协议什么的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楼主:
还有,这种接法不知道是否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