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接口的PCB布线

楼主(2013-07-31):
这是电脑主板的接口敷铜部分
为什么各个接口的外壳地之间
要通过一个细线连接
这个外壳敷铜也是地

网友A:
读了几遍楼主那几句话 楞是没读懂

网友B:
我也是连续读了好几遍,也是读不懂,往下面一翻已经有人回复了

网友C:
地分割,单点相连?

网友D:
lz是要问为什么把GND连到PE机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要问为什么把GND连到PE机壳上?

PE机壳的敷铜为什么不直接连接起来 而是要通过一个细线来连接

网友E:
可以套用单点接地的优点啊。请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391903-1-1.html

网友F:
首先,这是这些接口的EMC的地,和主板内部地是分开的;
其次,地是单点连接,减少接口之间的耦合,还有一个作用,个人认为,防止静电击穿(如果这些壳体不连一起的话)

网友G: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静电的。可以观察一下正面元器件,一般都和GND用器件连接,比如,ESD芯片或者2KV电容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