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STM32串口程序1 115200 8 N 1 用到USB转串口线

楼主(2013-07-31):
超级终端每次接收3D 73 E4 49 49 E4 D3 92 E4 D3 F2 F3 64 A4 C9 72 64 F2 73 52 52 12 F2 53 D6 CA D6 7E 12 4C 64 28 B1 68 64 C8 D8 F8 24 7C 59 66 0D 25 17 0B A2 B0 5A 7E CA D6 CA D6 7E AE 5E 5A 32 7E 5A 32 7E 7A 7E AA B2 FA B6 AE 3A 82 3E 36 5A 46 2E 66 7E 6E 6A 4A 42 7E CA D6 CA D6 7E 5E D6 2A 4E 7E 32 3A 7E 36 3E 3A 32 7E 4A 7E 3A 32 16 32 3A 16 3E 2A 5A 7E CA D6 00
非十六进制     =s銲I溆掍域骴どrd騭RR騍质謣Ld(県d蓉?|Yf
% Z~手手~甞Z2~Z2~z~??6ZF.f~njJB~手手~^?N~2:~6>:2~J~:22:>*Z~手

每次接收数据一致,显示乱码。咋整,调整过各种波特率

楼主:
难道是USB转串口出问题?

网友A:
先确认波特率和位结构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波特率和位结构是否一致。

一致,各种波特率下都不成。

网友A:
正确的内容应该是什么?

网友B:
是野火的源代码么?

网友C:
NG

引用 楼主:
一致,各种波特率下都不成。

波特率  和  位结构      位结构一致吗?  改一下程序,降低一点波特率,看看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