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内部EEPROM不能擦除写操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7-31):
int main(void)
{
    fnInitLcd();

    i = fnReadEEByTable(2);
    fnDigiDisplay( i );
    fnEraseEE(2);
    fnWriteEE(2,6);
    while(1);
}

void fnWriteCmd(unsigned int Cmd)
{
          NVMCON  = Cmd;

      asm volatile ("push SR");
      asm volatile ("mov #0x00e0,w0");
      asm volatile ("ior SR");
      asm volatile ("mov #0x55,w0");
      asm volatile ("mov w0,NVMKEY");
      asm volatile ("mov #0xAA,w1");
      asm volatile ("mov w1,NVMKEY");

      asm("NOP");
      asm("NOP");
      asm volatile ("pop SR");

      NVMCONbits.WR = 1;
      while(NVMCONbits.WR == 1);

}
unsigned int  fnReadEEByTable(unsigned int addr) //通过表读指令从EEPROM中读一行指令到RAM
{
        unsigned int ReturnValue;

        TBLPAG = 0x7F;
        WREG0 = addr*2+0xfc00;

        asm volatile("TBLRDL [w0], w4");

        ReturnValue = WREG4;

        return ReturnValue;

}
void fnEraseEE(unsigned int OffsetAddr)  // 擦除EEPROM中指定的一个字数据
  {
      NVMADRU = 0x7F;
      NVMADR  = OffsetAddr*2+0xfc00;

      fnWriteCmd(EE_ERASE_WORD);
      NVMCONbits.WREN = 0;
  }

void fnWriteEE(unsigned  int OffsetAddr,unsigned int SourceArray) // 向EEPROM中指定的行写入一个字数据
  {
            WREG1 = SourceArray;
            WREG2 = OffsetAddr*2 + 0xfc00;

            asm volatile("TBLWTL.W w1, [w2]");

            fnWriteCmd(EE_WRITE_WORD);
            NVMCONbits.WREN = 0;
  }
这是我写的对dsPICD30f5015内部EEPROM 擦除和写操作的代码,我先擦除再写最后读出来在LCD上显示
但是擦不了写不上,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A:
建议你用C编译器内置的EEPROM读写函数,这种场合不值得插汇编代码牺牲兼容性。

网友B:
好奇怪,你在这里为何要用嵌入汇编的方式呢?

C语言难道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用C语言对着库函数里面的读写EEPROM的范例并结合DATASHEET写即可。

网友C(2013-10-08):
应该是你的配置不对,把配置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D(2014-01-04):
引用 网友B:
好奇怪,你在这里为何要用嵌入汇编的方式呢?

C语言难道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是哪个库函数哇?我用的是dsPIC6014A,dsPIC6014A.h里没有EEPROM的读写函数啊?菜鸟,勿喷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