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X D版32位除法器寄存器

楼主(2013-07-31):
Register        Offset        R/W        Description        Reset Value
DIV_BA = 0x5001_4000
DIVIDEND        DIV_BA+0x00        R/W        Dividend Source Register        0x0000_0000
DIVISOR        DIV_BA+0x04        R/W        Divisor Source Resister        0x0000_FFFF
DIVQUO        DIV_BA+0x08        R/W        Quotient Result Resister        0x0000_0000
DIVREM        DIV_BA+0x0C        R/W        Reminder Result Register        0x0000_0000
DIVSTS        DIV_BA+0x10        R/W        Divider Status Register        0x0000_0001

网友A:
如何用呢?

网友A:
DIVDEND = 被除数;
DIVISOR = 除数;
__nop();
商=DIVQUO;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VDEND = 被除数;
DIVISOR = 除数;
__nop();

方**确,注意被除数是32位,除数是16位,商是32位

网友B:
厉害,新的M0都 有32位除法器?

楼主:
结贴了,这年代牛人多:D

网友C:
如果用C写的话,编译器还不支持吧?

楼主:
按照新浪的方法写一个函数进行调用就可以了,所以C语言是支持的。编译器无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照新浪的方法写一个函数进行调用就可以了,所以C语言是支持的。编译器无关 ...

写个函数当然可以,我的意思是编译器能针对性的使用该除法器优化计算。

网友D:
不知是否能自动对   XXXX/XXXX进行优化。

网友E:
在不定制编译器的情况下,C做不到,C++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在不定制编译器的情况下,C做不到,C++可以做到。

你的意思是 C++  可以用重载"/"来实现?

网友F:
除法是M0的弱项

网友G:
期待编译器的支持

网友H:
这个真是好消息啊

网友C:
这个M05X D版要怎么算? 目前市场上比较多都是LBN后缀吧? 是怎么样对应的呢?  未来的LDN后缀?

网友C:
50M的速度下,一个普通的除法大约占去了14us, 这个传说的除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

网友I(2013-08-31):
感觉对除法要求高的应用,不如选M3核或M4之类的MCU...

网友J(2013-10-18):
D版本的目前还没见到过……

网友A:
有样片申请了,有项目的同学可以联系版主了或打021-62365999

网友K(2014-03-27):
这个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网友L(2014-06-24):
速度下,一个普通的除法大约占去了14us, 这个传说的除法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得上???
没过吗?是用的什么编辑器? 我测过很慢,好像 都是浮点的,有的编辑器不带定点库,14US除法算是很快了.

网友L:
新唐的硬件除法器估计更快,肯定是<1US,估计不超过10个时钟周期.

网友L:
怎么没有人在此顶一下啊.

网友M(2019-08-16):
帮你顶一下

网友N:
这是啥意思,汇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