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接私活的高手请进,一个很实际的问题!Demo到成品

楼主(2013-07-31):
一般牛人们接私活做出来的产品是怎么包装的?怎么从一个Demo到一个成品?
比如做一个产品(接私活嘛,肯定不是量产,就是客户要求定做的一些小产品,数量大约就5套),功能很简单:一个OLED的屏幕(128x64)用于显示,一个键盘用于输入,外接一些电路啊继电器啊等用于输出,整个系统是用STM32F103的芯片做的。
一般我们做完后的demo肯定是这个样子的:一块pcb板子,然后上面插了一块OLED的显示屏,还有一些轻触开关(就是那种小小的黑色的,按上去会“吡叭吡叭”响的那种,玩过单片机的应该都知道的),外加一些继电器用于对外控制。但是问题来了,当我们交给客户时肯定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啊,比如pcb板子是不是应该要用个盒子封起来,然后露出OLED的屏幕,按键是不是应该换成尺寸大一点的更耐用更美观的按键?

所以我的问题是:大牛们一般怎么包装自己的产品?(因为不是量产,肯定不会去开模)
1、用什么东西把PCB
板子装起来,如果是外面卖的那种方方的白色的PCB塑料外壳(如图),那是不是要自己在外壳上挖一个长方形的洞把OLED屏幕露出来,还要再挖几个洞把按键露出来,这样挖的洞看上去会不会很丑?
2、而且PCB壳子上没有这么多的螺丝孔,又要怎么固定OLED显示屏和按键呢?尤其是按键,如果不固定好肯定是不行的。
3、一般用的那中轻触开关要不要换成别的更耐用的开关?因为感觉轻触开关不是很耐用,而且不美观,尺寸也太小,给客户看了感觉不好。应该用什么按键呢?

网友A:
到外壳厂家找外壳,按外壳设计板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外壳厂家找外壳,按外壳设计板子呗

但是很难找到匹配自己的屏幕和按键数量位置的盒子吧?

网友A:
仔细找找,可以找着的,按键开孔你可以加一项特殊要求,万一不行还可以自己开孔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找找,可以找着的,按键开孔你可以加一项特殊要求,万一不行还可以自己开孔啦 ...

什么叫“加一项特殊要求”?是说我可以让他们帮忙开孔么?我买的这么少,他们会愿意么?
如果自己开孔的话感觉效果会毛毛躁躁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谢谢了~~

网友B:
通常接的活,不会有你说的问题,你说的问题客户自已解决。

你说的这种类型的活做下来价不低,只有刚出道的新手才敢接这样的活

网友A:
给加点大洋就是

网友A:
而且好像有带按键的

网友C(2014-05-07):
你们一般接私活通过什么渠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