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1621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07-31):
想请教下HT1621.100+六位地址+4位数据,六位地址我知道是seg0~seg31,但是这个4位数据是什么意思?我用了4个com口,就是一次把这4个数据给com?但是下边的程序我就不懂了
          Ht1621WrAllData(0,4);          //16x8=128        清屏   4x8=32
          for(i=0;i<8;i++)                //SEG0~SEG7
          {
                t=0x01;
                for(j=0;j<4;j++)        //COM0~COM4     这边的怎么又来了4个com口??
                {
                  Ht1621WroneData(i,t);
                  t<<=1;                                           ///////?????
                  t++;
                led=!led;
                Delayms(5000);

另外,我还是没搞懂com口和seg是怎么来显示数据的?求教了!!

网友A:
直接联系合泰的FA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联系合泰的FAE

FAE是wh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说的很清楚啊
http://wenku.baidu.com/view/cbae613a87c24028915fc329.html

昨天我又研究了下,是不是这么理解:每个lcd都是特制的,我在使用时都是需要测试出他的真值表的,然后按照真值表把数据写入RAM中。而com和seg就是配合指向某一个地址的ram。不知道这样理解真不正确。现在问题是我把网上的例程写进去液晶屏始终不亮呢~
这是我修改后的程序,我的液晶是8个seg4个com。也就是说我只需要往32个ram中写入数据就好了是吧?
液晶的12个引脚电压都是2点几v。
版主帮忙给看下咯~~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引脚*****************************/
sbit         led=P2^0;                   //测试灯
sbit     HT1621_CS=P1^5;
sbit     HT1621_WR=P1^1;
sbit     HT1621_DATA=P1^3;
/********************宏定义命令**************************/

#define BIAS    0x52          //0b1000 0101 0010  1/3duty 4com
#define SYSDIS  0X00          //0b1000 0000 0000  关振系统荡器和LCD偏压发生器
#define SYSEN   0X02                      //0b1000 0000 0010 打开系统振荡器
#define LCDOFF         0X04                  //0b1000 0000 0100  关LCD偏压
#define LCDON         0X06                  //0b1000 0000 0110  打开LCD偏压
#define XTAL    0x28          //0b1000 0010 1000 外部接时钟
#define RC256   0X30          //0b1000 0011 0000  内部时钟
#define TONEON  0X12          //0b1000 0001 0010  打开声音输出
#define TONEOFF 0X10          //0b1000 0001 0000 关闭声音输出
#define WDTDIS1 0X0A          //0b1000 0000 1010  禁止看门狗

/********************延时********************************/
void  Delay(uchar us)
{

  while(--us);

}

void  Delayms(uint ims)
{
   uint i,j;
    for(i=0;i<ims;i++)
          for(j=0;j<65;j++)
          {
            Delay(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功能:写数据函数
                    参数说明:cnt为传送数据位数
                                        说明;数据传送为低位在前
*********************/
void Ht1621Wr_Data(uchar Data,uchar cnt)
{
    uchar i;
    for(i=0;i<cnt;i++)
         {
             HT1621_WR=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1us
                if((Data&0x80)==0x80)
                        {
                          HT1621_DATA=1;
                        }
                else
                        {
                          HT1621_DATA=0;
                        }                                  //写数据

                 HT1621_WR=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Data<<=1;
         }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功能: HT1621命令写入函数
                                          说明:写入命令标识位100
                      参数说明:Cmd为写入命令数据
**********************/
void Ht1621WrCmd(uchar Cmd)
{
  HT1621_CS=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Ht1621Wr_Data(0x80,4);   //写入命令标志100 0
  Ht1621Wr_Data(Cmd,8);
  HT1621_CS=1;               //在一个上升沿写入数据
  _nop_();
}

/*******************
                   函数名称:void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功能:HT1621在指定地址写入数据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Data为写入数据
                                   说明:HT1621的数据位4位,所以实际写入数据为参数的后4位
********************/
void Ht1621WroneData(uchar Addr,uchar Data)
{
  HT1621_CS=0;
  //_nop_();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数据地址
  Ht1621Wr_Data(Data<<4,4);   //写入数据
  HT1621_CS=1;
  _nop_();
}

/*******************
                     函数名称:void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cnt)
                                         功能描述:HT1621连续写入方式函数
                                         参数说明:Addr为写入初始地址,cnt为写入数据总数
                                         说明:HT1621的数据为4位,此处每次数据为8位,写入数据总数按8位计算
********************/
void Ht1621WrAllData(uchar Addr,uchar cnt)
{
  uchar i;

  HT1621_CS=0;
// Ht1621Wr_Data(0xa0,3);      //写入数据标志101

  Ht1621Wr_Data(Addr<<2,6);   //写入数据地址
  for(i=0;i<cnt;i++)
  {
    Ht1621Wr_Data(0x00,8);          //写入数据
  }
  HT1621_CS=1;
  _nop_();
}

/************************
                        函数名称:void Ht1621_Init(void)
                                                功能描述:HT1621初始化
                                                说明:初始化后,液晶所有字段均显示
************************/
void Ht1621_Init(void)
{
  HT1621_CS=1;
  HT1621_WR=1;
  HT1621_DATA=1;
  Delayms(2000);      //延时使LCD工作电压稳定
  Ht1621WrCmd(BIAS);
  Ht1621WrCmd(RC256);
  Ht1621WrCmd(SYSDIS);
  Ht1621WrCmd(WDTDIS1);
  Ht1621WrCmd(SYSEN);
  Ht1621WrCmd(LCDON);
}

/*************住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j,t;
  Ht1621_Init();
  Delayms(1000);
  while(1)
  {
             Ht1621WrAllData(0,4);        //16x8=128        清屏   4x8=32
          for(i=0;i<8;i++)            //SEG0~SEG7
          {
            t=0x01;                                //左移四位0001
                //for(j=0;j<4;j++)        //COM0~COM3
                //{
                Ht1621WroneData(i,t);
                  //t<<=1;                                           ///////?????
                  //t++;
                led=!led;
                Delayms(5000);
                //}
          }

  }
}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的,按手册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即可。注意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的,按手册上的说明进行操作即可。注意时序。

我用51做的,需要在外部加个上拉电阻吗?时序我有注意,程序没问题吧,就是屏幕不亮。。。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多少Hz的晶振。要注意信号间的建立时间

楼主:
之前资料有误导,前几天已经搞定了。
谢谢楼上的帮助!
总结下:
1、液晶驱动就相当于一个外部存储器,你在那个ram中写一,对应液晶上一个段码显示。称映射。
2、不同的液晶有不同的对应,即不同的真值表。
3、写入4为数据就如楼上我所说,是一个地址(seg0。。。)写完再写下个地址,真值表也是按着这个写法得到。
4、注意时序,情愿把时间做大点,之后不断减小
5、如果液晶点亮,确实乱码,看下引脚是否接对!(我就是之前的资料有误导致纠结了好久。知道原因后瞬间暴走!)
ps:楼上程序可以参考,已验证~

网友C(2014-04-27):
COM与SEG交叉点对应一个LCD的段,同时有一个RAM的一个BIT与其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