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单片机驱动PS2鼠标

楼主(2013-07-31):
用单片机驱动PS2鼠标,同时通过LCD显示鼠标的相对坐标信息。遇到的问题上,移动鼠标,数据无规律变化,检查分析代码,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很是郁闷。求有经验者指点迷津

网友A:
根据PS2协议,很容易成功的。我用一根外中断做时钟,一根IO做数据。

网友B:
PS2 ID是几? 乱跑如果确定 sensor数据没问题 就是报告格式有问题了

Y overflow   X overflow    Y sign bit     X sign bit    Always 1     Middle Btn     Right Btn    Left Btn   第一个BYTE确定没问题吗?

楼主:
很感谢你们,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鼠标移动的快与慢得到的位置数值不同。移动快,数值变化小,移动慢,数值变化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们,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鼠标移动的快与慢得到的位置数值不同。移动快,数值变化小,移动慢 ...

你电脑卡 的时候鼠标还会没有反应,,,单片机 你要多快

网友D:
单片机驱动鼠标什么好处,怎么动的 原理说说

网友E:
PS2协议没什么好说的,帮你找了度娘的文库。

实验十六:    PS2鼠标控制
http://wenku.baidu.com/view/5dd297c789eb172ded63b7fc.html

楼主(2014-01-26):
结贴了,单片机驱动光电鼠标,其中应该着重注意时序问题以及采集时间问题,这对采集鼠标移动的数据变化影响很大

网友F(2018-09-08):
您好!我在编写单片机读取PS2鼠标时,遇到困难想请教您。

网友F:
出现的问题是读到的坐标乱乱的,鼠标不动时,坐标也在变化,程序看了无数遍,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请教您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G(2021-07-27):
你好,我做的PS2鼠标也遇到了些问题,能否向您请教请教,VX:ding17889826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