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的3个32位CPU定时器与EVA/EVB的T1、T2、T3、T4的功能区别

楼主(2013-07-31):
F2812的CPU有3个定时器,事件管理EVA、EVB有四个定时器,这几个定时器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时候使用CPU的定时器,什么时候使用EVA、EVB的定时器呢?求高手指教

网友A:
这样给你解释一下    DSP中的CPU定时器就类似于你在学习单片机等中的那种定时器   是和CPU的时钟有关系的
它定时一定的时间   并产生中断
而事件管理器中的称为通用定时器   它是服务于时间管理器   可以用来计数编码器的脉冲个数  并配置为各种模式来参与产生采样周期   为捕获单元和正交编码提供时基    为比较单元和PWM模块电路提供时基

网友A:
我这里有详细资料分享   请查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83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