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CY7C68013问题请教

楼主(2013-07-31):
用CY7C68013A的slavefifo模式实现FPGA与PC之间通过USB口的数据传输时,将发送端口设为autoin,缓冲区为512*4,时,发现每次写入2048个数满flag都拉低,且持续很久,甚至有时不恢复。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麻烦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和上位机控制有关,数据不取走数满flag就拉低。

网友B:
贴代码啊 不然怎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