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24F在Debug模式下单步运行和断点连续运行的结果不同,为什么?

楼主(2013-07-31):
选PIC24F的八个I/O做并行端口,读取I/O端口值,在Debug模式下单步运行结果是对的,但断点连续运行的结果就不对了,简单程序如下。碰到过此类问题且已解决的,麻烦指导一下。非常感谢1
#define         DS12CR887_AD_C         TRISE   //方向寄存器
#define         DS12CR887_AD_read      PORTE
#define         DS12CR887_AD_write     LATE

unsigned char        DSData;
DS12CR887_AD_C =1;  //设为输入口
DSData=DS12CR887_AD_read;
delay();

楼主:
I/O也外接了10K的上拉电阻,但还是不行。

网友A:
楼主,你应该说明一下,数据怎么个不对。我看了你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跟你讨论了。

楼主:
先写入数据,再经过下一步处理读出相应数据,在Debug模式下单步运行时,读出的数据是处理后的理想数据,但断点连续运行读到的数据和写入值一样,不是处理后的结果。写和读都是用同一组I/O口,数据输入、输出方向也随时改的。谢谢关注,欢迎讨论!

网友A:
建议你从看一下LATE何PORTE的区别,给你一个思考的思路吧。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着急等待ing。。。。。。

楼主:
谢谢啦,问题解决了。LATE作为写寄存器,PORTE作为读寄存器。但解决上面我提到的问题的关键是,在读之前加个延时。谢谢热心的“弓长月月鸟”—张鹏吧!:)

网友A:
,不用客气,俺也没帮上啥忙。顺便俺也一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