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5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3-07-31):
cadence仿真时出现ERROR(ORPSIM-15108): Subcircuit TLV2374 used by X_U8 is undefined
求高手解决。
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本人刚学,基本的操作都不太懂。
希望能详解~~~

网友A:
首先确认所有的元器件都是PSPICE库里面的元器件  这个库里面的元器件有电器特性  别的库里面都没有
然后确认所有引脚没有悬空

楼主:
运算放大器是软件自带的,引脚也没问题。
不过还是出现那个错误

网友B:
元器件没有定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算放大器是软件自带的,引脚也没问题。
不过还是出现那个错误

运放是软件自带的  但是还是要确定这个运放是哪个库的   只有pspice库中的原器件有电器特性  才能仿真

网友C:
也可另一种可能是不是因为硬盘空间满了……哦

楼主:
谢谢各位,我添加了TLV2374库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