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sp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3-07-31):
求解,mcbsp,多通道串行缓冲口,请详细解释一下含义和作用,最好能举例说明,另外怎么把它配置成I2S接口

网友A:
这儿我分享的两本电子书中都有详解  你去下载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50-1-1.html

楼主:
请问有没有常用算法实现的例程

楼主:
mcbsp中DRR1和DRR2寄存器接受的数据为Uint,16位的无符号整形,我将mcbsp配置为I2S接受采样来的音频数据,但是接受到的每个采样点都是无符号的,这怎么办,怎么反向,怎么将采样的音频信号变为正负呢,是叠加了某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我分享的两本电子书中都有详解  你去下载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50-1-1.html ...

mcbsp中DRR1和DRR2寄存器接受的数据为Uint,16位的无符号整形,我将mcbsp配置为I2S接受采样来的音频数据,但是接受到的每个采样点都是无符号的,这怎么办,怎么反向,怎么将采样的音频信号变为正负呢,是叠加了某个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儿我分享的两本电子书中都有详解  你去下载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7150-1-1.html ...

Uint16 MCBSP_read16(
MCBSP_Handle hMcbsp);读出来的是Uint16,是不是都叠加了之流分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Uint16 MCBSP_read16(
MCBSP_Handle hMcbsp);读出来的是Uint16,是不是都叠加了之流分量呢 ...

肯定是有直流分量的

网友B:
McBSP包括一个数据通道和一个控制通道,通过7个引脚与外部设备连接。数据发送引脚DX负责数据的发送,数据接收引脚DR负责数据的接收,发送时钟引脚CLKX,接收时钟引脚CLKR,发送帧同步引脚FSX和接收帧同步引脚FSR提供串行时钟和控制信号。
McBSP 是英文Multichannel Buffered Serial Port (多通道缓冲串行口)的缩写
McBSP是TI公司生产的数字信号处理芯片的多通道缓冲串行口。McBSP是在标准串行接口的基础之上对功能进行扩展,因此,具有与标准串行接口相同的基本功能。
它可以和其他DSP器件、编码器等其他串口器件通信。

网友B:
它具有普通串口的以下特点:
(1)全双工通信;
(2)拥有两级缓冲发送和三级缓冲接收数据寄存器,允许连续数据流传输;
(3)为数据发送和接收提供独立的帧同步脉冲和时钟信号;
(4)能够与工业标准的解码器、模拟接口芯片(AICs)和其他串行A/D和D/A设备直接连接;
(5)支持外部移位时钟或内部频率可编程移位时钟。
(6) 128个通道用于接收传送。
(7)支持A-bis
(8)接口直接连接工业标准的多媒体数字信号编解码器,A/D、D/A和模拟芯片。
此外,McBSP还具有以下特殊功能:
(1)可以与IOM-2、SPI、AC97等兼容设备直接连接;
(2)支持多通道发送和接收,每个串行口最多支持128通道;
(3)串行字长度可选,包括8、12、16、20、24和32位;
(4)支持μ-Law和A-Law数据压缩扩展;
(5)进行8位数据传输时,可以选择LSB或MSB为起始位;
(6)帧同步脉冲和时钟信号的极性可编程;
(7)内部时钟和帧同步脉冲的产生可编程,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McBSP内部包括数据通路和控制通路两部分,并通过7个引脚与外部器件相连。引脚功能如下:
引脚 方式 功能
CLKR I/O/Z 接收时钟
CLKX I/O/Z 发送时钟
CLKS I 外时钟
DR I 串行数据接收
DX O/Z 串行数据发送
FSR I/O/Z 接收帧同步
FSX I/O/Z 发送帧同步
在28xx系列的DSP中,它具有2个16级的32位FIFO;包括接收、发送和控制通道,通过6个引脚与DSP外部设备联系。

网友C:
i2s速度不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有直流分量的

那这个直流分量是多少呢,怎么去掉,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直流分量是多少呢,怎么去掉,求解

要去掉直流分量最简答的方法就是在信号输入端串联一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掉直流分量最简答的方法就是在信号输入端串联一个电容

这个我也会,关键是
   /* 左通路数据 */
     while(!MCBSP_rrdy(hMcbsp)){};
     DataTempLeft = MCBSP_read16(hMcbsp);

    /* 右通路数据 */
    while(!MCBSP_rrdy(hMcbsp)){};
    DataTempRight = MCBSP_read16(hMcbsp);

这里MCBSP_read16这个库函数读出来的就是UINT ,这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会,关键是
   /* 左通路数据 */
     while(!MCBSP_rrdy(hMcbsp)){};

那就减吧   你的直流要多高  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  测试到的值减去直流分量对应的值  不就是交流成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减吧   你的直流要多高  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  测试到的值减去直流分量对应的值  不就是交流成分了吗 ...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用5502 mcbsp接TLV320AIC23B,TLV320AIC23B采样进来的数据应该是正负都有的,然后应该是TLV320AIC23B将AD后的数据叠加了一个直流分量,由MCBSP_read16这个函数直接读出。(我是这么考虑的,不知对不对),但我要做处理,要去掉这个直流分量,我也不知道TLV320AIC23B到底叠加了多大的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https://bbs.21ic.com/icview-379345-1-5.html

谢谢,现在在做音频方面的处理,用mcbsp连TLV320AIC23B音频codec的数据口,codec采样得到的数据正常,但是通过mcbsp读进来ad之后的数据为unsigned short,这数据都是正数,比如我给1khz的正弦波给codec采样,用MCBSP_read16()读进来的ad后的数据都是无符号的,那么我直接用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处理显然是不合理的,请问应该怎么做将这些数据变成正负都有的原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减吧   你的直流要多高  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  测试到的值减去直流分量对应的值  不就是交流成分了吗 ...

版主,不知你理解了我的问题没,帮帮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在做音频方面的处理,用mcbsp连TLV320AIC23B音频codec的数据口,codec采样得到的数据正常,但 ...

有个接收符号扩展寄存器:SPCR1,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D:
这有个设计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个设计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了,还是文档啃的不透侧,不能偷懒啊